楼主(2015-03-04):
我喜欢用顺控表编程方法,比较简单。
顺控表可以让不懂编程的操作人员看,如果顺控方案符合工艺要求,就可以直接在梯形图里编程。
每一个顺序有编号(进程号),这个编号就是指针,指针指向哪里,输出就按照这一行执行,就象八音盒一样。
条件不满足时,进程停止,输出就是这一进程下的输出表。
下面就是示例:
进程号  进 程      条 件                        采样阀    泵   回水阀
1             消毒准备   液位高于超低位置,延时5秒    关闭      停    关闭
2             启动水泵   延时60秒                     关闭     运转   回水
3             流量控制   3条回水管路流量都达到设定值  关闭     运转   回水
。。。。。。。

欢迎大家提出有更好的方法实现。

网友A:
我喜欢用SFC编程方法。

网友B:
我和1楼一样

网友C:
每个都写成独立子程序  自定义好程序编号
在一个列表里输入要求的程序编号  编程  根据程序编号来依次调用子程序
在触摸屏上对列表中每一个单元输入程序编号  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用户自己编程
这个程序的灵活性应该比较高的

编号          程序
1                abc
2                acb
3                bca
4                bac
5                cab
6                cba

列表调用程序号
{
call    1
call    3
call    5
。。。
call    3
call    4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