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楼主(2015-03-04):
公司设备改造;需要带气缸的活动工作台分别精确定位上;中;下3层;请朋友推荐保压好;精确定位;耐用的气缸;就是通过电磁阀精确控制气缸伸缩位置;谢谢各位;
真诚到永远

网友A:
用电缸了
  • 下载积分:+5(1054550600) 热心助人!
    海纳百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缸了

    请教朋友;具体介绍一下电缸的工作原理;能不能给我上传图片;谢谢;
    真诚到永远

网友B:
    推荐电缸
  • 下载积分:+5(1054550600) 热心助人!

网友C:
    用在什么设备上?精度要求达到多少?
  • 下载积分:+5(1054550600) 热心助人!
  • 自动化设备研发,生产,销售,改造,电气柜安装15895422914

网友D:
    三个位置的话可以用双缸   或者  一个气缸固定到另一个气缸上
    是硬限位 自己调节的  精度不是要求特别高可以使用
  • 下载积分:+5(1054550600) 真诚感谢!
    海纳百川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建议;谢谢;
    真诚到永远
    海纳百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在什么设备上?精度要求达到多少?

    精度不高;高底几毫米不影响;但是定位以后气缸不能保压不好即慢慢上升或者下降;定位以后;纤维板坯在上面运行;果然定位处有松动;板坯要拉断;
    真诚到永远
    海纳百川

楼主:
    还有就是朋友推荐的电缸;能否达到快速要求;每4秒钟左右动作循环一次;24小时;365天不停;
    真诚到永远

网友E:
    用气缸因空气压缩性体积变化较大,难以精确定位,也很难报压长时间,所以建议用滚珠丝杠或者电缸,油缸等。
  • 下载积分:+5(1054550600) 热心助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朋友推荐的电缸;能否达到快速要求;每4秒钟左右动作循环一次;24小时;365天不停;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完全可以PLC定时器中断控制气缸动作   很简单的   电缸就太贵了  有点浪费资源
  • 下载积分:+5(1054550600) 热心助人!
    海纳百川

楼主:
    是plc控制的;关键是要求气缸保压一定要可靠。
    真诚到永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plc控制的;关键是要求气缸保压一定要可靠。
加单向互锁节流阀 用FESTO的好了 国产的可能一段时间之后会漏气 气源供给没问题的话一般没大问题的
下载积分:+5(1054550600) 真诚感谢!

网友F:
您可以利用一般气缸在加上机械定位就可以了,没必要高精度气缸。再说气缸本身没有定位作用
下载积分:+5(1054550600) 真诚感谢!

网友G:
只有用电缸,电缸原理就是和伺服定位差不多,带一个控制器,和个电机,还有一个设定软体。
下载积分:+5(1054550600) 真诚感谢!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H:
建议使用双气缸,一个向上顶,一个向下顶,可以实现功能
下载积分:+5(1054550600) 真诚感谢!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海纳百川

楼主:
真诚感谢各位朋友在百忙之中给我提供的指导和建议;用双气缸先试试看;
真诚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