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4):
[attachment=132481]
如上图例子所示,在T4计时器状态OFF的时候,T3计时器是同时OFF还是比T4慢一个扫描周期? 谢谢~

网友A:
T4 ON,下一个扫描周期T3 OFF

网友B:
这里的T3和T4计时器是交替计数的。当T4计数完成时,T4触点断开,T3计时器OFF,然后T3触点断开,然后T4才OFF,接着T4触点闭合,T3计时器ON,重新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T3和T4计时器是交替计数的。当T4计数完成时,T4触点断开,T3计时器OFF,然后T3触点断开,然后T4才OFF,接着T4触点闭合,T3计时器ON,重新计数。

谢谢你!你说的这几个过程中间相隔都是一个扫描周期吗?

网友B:
对于一个简单的程序正常来说是的,如果是刚开始学习编程的话,没必要太纠结于扫描周期,这是一个很小的时间概念,通常都是微秒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一个简单的程序正常来说是的,如果是刚开始学习编程的话,没必要太纠结于扫描周期,这是一个很小的时间概念,通常都是微秒级的。

嗯,谢谢~

网友C:
T3先off,后T4再off, 但是都是在同一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