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4):
下面是小弟从机器中导出的程序,这个PLC还与文本联接了,我初学下面的程序还有点看不懂呢。在这谢过各位了!

机器的工作原理是,开启电机机器转动走一定的长度后停止,油缸动作,完成后,电机继续转动一定长度,如此往复。

油泵是在文本上面开的5号键开6号键停 油缸手动文本2号键

其中PLC外接为X0,X1接了个编码器,X3启动 X4为机器电机点动 X5电机停止

输出Y0电机 Y1油泵 Y2 ,Y5是油路电磁阀 Y3,Y4是指示灯

网友A:
把这个程序按你外部的I/O注释到程序中,再看。
另外,关于高速计数器、特殊继电器的使用等需要看高速计数器、帮助文件手册。

网友B:
你上面的程序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初学就别看这个了,老老实实的看基础去。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C:
换成SFC的看看

网友D:
你好朋友  你的机器我看程序·像是彩钢压瓦机

网友E:
不是很复杂,根据动作慢慢看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
为什我照图,写的不够呢?
附件: 彩钢压瓦机.zip (13 K) 下载次数:78

网友G:
七楼看这个图,0-18步

楼主:
是压条成型的机。做相框的。C235接的一个是编码器计长度的。看不懂它是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朋友  你的机器我看程序·像是彩钢压瓦机

跟压瓦机差不多吧,也是用轮压条成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七楼看这个图,0-18步

是啊,怎么一下到18步了。

网友H:
速成大法

楼主:
把程序传上来了。

网友I:
程序不难都能看懂

网友F:
不太懂,谁能解释一下,为啥原程序直接0-18的,按图重写的不是这样,另外不知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J:
用的三菱PLC吧

楼主:
三菱FX1S-10MR的

网友F:
大师们:
压条成型机程序经过一下步骤: 工程----编辑数据-----改变程序类型----SFC----确定----工程----
编辑数据-----改变程序类型----梯形图 220步就变成了192步,哪位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K(2015-04-26):
类似压瓦机,编码器测长,定长切割。

网友L(2016-01-17):
师傅你能传个文本显示器的程序吗?我手上有工控板想弄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