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4):
大家好,我刚接触三菱PLC编程软件GX Works2,目前在使用中,如有疑问要按F1帮助,显示的PDF在安装目录FXDoc内,6个PDF文件中只有一个(jy997d19401m)是中文版,请教下各位,哪里有中文PDF辅助文件下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download/dwn_idx_manual.asp
选择“软件”,搜索“GX Works2”

我是想找GX Works2的中文版的帮助文件,软件我已安装了。软件的操作环境是中文,但是按F1的帮助是英文,想把它换成中文。

网友B:
安装GX Works2的中文版的帮助文件
[attachment=132491]

网友C:
我想楼主的意思是帮助文件中的指令帮助有没有能替换成中文的方法
帮助里也就只有6、7、8项是英文,其他都是中文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D:
我用的帮助文件是中文啊。你的版本太老了吧,我用的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