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4):
大虾们好:
今天遇到了个问题,请教大家是怎么做的!
OMRON程序修改后,下载时如何保证原PLC程序数据区的数据和设置不改变?
谢谢!!!

网友A:
可以先备份数据的,也可以下载的时候只勾选选择程序。

楼主:
只选择程序也会清楚数据区的内容的

[attachment=132496]

网友B:
先备份数据,下载程序后,再下载备份的数据就行了。

楼主:
如何备份数据啊/?谢谢

网友B:
连接好通讯线,送电,选择读取内存。。。

楼主:
[attachment=132634]

这么多寄存器要一个一个上传保存吗???谢谢

网友A:
按读寄存器后会让你选择,你勾选全部就好了,读完后保存一下就行了,程序改好后选择写入寄存器,也是让你选择寄存器,勾选后就开始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读寄存器后会让你选择,你勾选全部就好了,读完后保存一下就行了,程序改好后选择写入寄存器,也是让你选择寄存器,勾选后就开始写入。

您好!在哪里有按读寄存器的按钮?谢谢

网友C: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试着解决了,要保存一个完整的程序,没有总线的话,就保存程序,设置,内存。,内存就是D,其它不管,提示从plc到PC,,如果显示灰色,就要改下模式

网友C:
打开内存,从软件界面进,否则打不开保存好的内存,只有保存好内存,不管别人怎么动触摸屏数据,或误改了数据,我直接输进内存,就还原了,很方便的,我已试过,我设备是带总线的,要多保存一个总线程序

网友D(2015-04-06):
用cx-p的“备份工具“,可以一次性备份所有的模块数据,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