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编程疑问?

楼主(2015-03-04):
一条生产线上有若干个电机,在上位机画面上绘制出了相应的流程图。画面上的每条皮带的颜色与实际的电机状态保持一致。例如:电机正常运行的时候用绿色表示,电机隔离开关关闭了用黄色表示,电机空开跳闸了用红色表示。
然后在有两个指示灯,分别是隔离开关报警,空开报警。当任何一个电机的隔离开关报警的时候,相应的皮带显示黄色,隔离开关指示灯亮起。用西门子的PLC怎么编程呢?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也就是说用一个指示灯代表所有的隔离开关报警,再用另外一个指示灯代表所有的空开跳闸报警。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
空开只有开和关 如何报警 特殊的空开?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B:
可以加配件的空开啊

网友B:
制作图库,弄一个三位图片,状态寄存器值为1,2,3, 分别对应三个状态

网友C:
你可以将所有的空开和隔离的开和闭分别反映到一个输出点上,就是闭的时候用并联的接法,开的时候用串联的接法,比如:空开用Q0.0,隔离的用Q0.1,这个可以在程序中实现,然后,在界面组态时只调用这一个点就可以了.比如:Q0.0为"1"时用绿色,为"0"时用红色.如果你不用组态,只用指示灯的话,你就用Q0.0和Q0.1的输出状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