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读程序

楼主(2015-03-05):
LD M0 OUT Y0000
LD M1 [TOP K1 K0 H3330 K1]
[TOP K1 K1 D4 K1]
[DMUL D0 K2000 D2]
[DDIV D2 K171 D4]
可以用这程序驱动直流无刷电机么? 可以用触摸屏通讯 输入转速 可以达到调速效果吗?

网友A:
你在搞笑吗

网友B:
不明白楼主在讲什么,所谓驱动直流无刷电机是什么意思,你的特殊模块是什么呢?
真诚感谢!特殊模块是4DA

网友C:
这是三菱的模拟量读写程序,如果你的电机驱动支持模拟量输入调速的话,是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的
真诚感谢!我的驱动器是ZM6508 应该可以把?
求大神读程序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