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 报警

楼主(2015-03-05):
PLC 带了一块数显表 显示压力 无压力时PLC报警灯亮 数显表显示不正常 有压力时数显表显示正常
检查程序报错位置如图
本人菜鸟 希望各位不理赐教 感谢

网友A:
把报错程序删除了就行了。

楼主:
删了 数显表 显示不正常啊 亲

网友B:
估计是没有压力时表的数值是负值显示的却是最大值,超限了。
可以在程序里的上限前加一段程序如果D10<0则D10=0就可以了。
真诚感谢!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