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怎么理解SFC状态转移时前后状态都接通

楼主(2015-03-05):
问一下大家都怎么理解,在SFC中状态转移时,在这个扫描周期内,上一个状态和下一个状态都同时激活

楼主:
就是在步的活动状态的转换过程中,相邻两步的状态继电器会同时ON一个扫描周期,这是为什么呢??想不通

网友A:
我的理解是 在一个扫描周期内 程序运行到上一步步骤 此时 下一步的条件满足了 但是程序还未走完一个周期 上一步的条件还没刷新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B:
有可能是跟扫描时间 有关系

网友B:
在实际中转移条件满足,上一个状态停止,下一个状态接通

网友C:
三菱的培训教材里写着:“在状态的转移过程中,仅仅在一瞬间(一个运算周期内两个状态会同时ON)”,可能是为了节省时间减少不必要的运算周期使程序运行更快吧。这个问题估计要问设计这套程序语言的霓虹国人了

网友D:
我觉得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你驱动S0没有断开,在一直执行

网友E:
PLC在同一扫描周期中,上一个状态影响下一个状态,而下一状态不能影响上一状态。。

网友F:
应当如2楼所说;
状态是转移了,只是之前的条件没有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