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EB500软件求教
yaanlh

楼主(2015-03-05):
各位大师请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把生成字体文件对勾去掉就能保存。我该如何解决呢?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你的电脑没有你的工程文件设置的字体。
yaanlh

楼主:
我EB8000的软件都没问题,就是EB500安装好后我测试就这样了,我换了字体还是一样的。我重新安装了字体就好了。以前安装的字体软件没认。谢谢版主

网友B:
维纶EB500软件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