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5):
一共10层楼,每一层都有一个复位开关一个灯,共用一个得电闭合延时断开的时间继电器,10层楼下到楼顶都只有三条线,每层楼按一下开关,整幢的灯全部都会亮,有人做过这样的电路吗,能发个图片给我看一下好吗,我想了很久都没想出来

一开始没想明白,现知道了,难在就是整个楼梯只有三条线,包括所有开关和灯的接线,只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只按一下同亮同灭

只能有3条电线穿过10层楼,每一层楼的开关按一下整幢楼的灯都会亮灯,延电断开

网友A:
一个时间继电器和一个接触器,10个按钮开关,10个灯,这个不难吧?
一开始没想明白,现知道了,难在就是整个楼梯只有三条线,包括所有开关和灯的接线,只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只按一下同亮同灭

楼主:
一开始没想明白,现知道了,难在就是整个楼梯只有三条线,包括所有开关和灯的接线,只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只按一下同亮同灭

楼主:
不知道人家用了多长时间哦

网友B:
时间继电器有必要吗?从一楼到十楼和从一楼到二楼差的时间太多了,三根线直接做成多联电路就行了。
[attachment=132545]
底楼十楼按两头的接线,2楼到9楼的按中间的接。
你好,只能有3条电线穿过10层楼,每一层楼的开关按一下整幢楼的灯都会亮灯,延电断开。

网友C:
一个按钮控制一时间继电器的电路会吧。按钮用2根线,继电器用两根线(其中一根与按钮共用)灯与继电器线圈等并联即可。十个按钮并联,十个灯并联,如果继电器触点容量不够可并联已交流接触器。
你好,你的图差不多对了只用一个时间断电器就可以啦,走线是对的,高手

网友D:
可是时间继电器的作用是什么呢?
延时断开
请多关照!

网友E:
话说时间继电器是用来关自动关灯的  我猜。
如果同时打开的话  那直接开关并联灯并联么?

网友F:
这个主要在于开关的选择,需要那种自复位的开关就好了,3条线正好。

[attachment=132553]
你好,你的图差不多对了只用一个时间断电器就可以啦,走线是对的,高手

网友G:
十个按钮用自复位的,和时间继电器的瞬时闭合延时打开的常开触点并联。见草图。
是对了,,你是高手

网友H:
用通电瞬时接通,断电延时断开的时间继电器。例如JS7-3A.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十个按钮用自复位的,和时间继电器的瞬时闭合延时打开的常开触点并联。见草图。

时间继电器的触点应该在主回路的  用延时断开常开触点
对是的,高手

网友I:
开关接通,KM接通自保,灯亮,T开始延时,时间到KM断开,灯灭。
. =

网友I:
[attachment=132559]
你好,你的图差不多对了只用一个时间断电器就可以啦,走线是对的,高手
. =

网友J:
同亮同灭,只要你导线和电源开关受得住,有多少接多少

网友I:
[attachment=132560]
你好,你的图差不多对了只用一个时间断电器就可以啦,走线是对的,高手
. =
yaanlh

网友K:
按5楼的接线就行了
不是楼上有人想出来了

网友L:
多年有搞过,不爱画图,百度一个你参考一下。
不是,楼上有人想出来啦

网友C:
都太随意了,有的没看清题目,有的电路不能运行,真替你们担心,平时工作不这么随意吧

网友M:
参考11楼的将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断开触点串在L主线上
你好,是他的图对了。

网友N:
同亮同灭?
是。楼上有人画出来了

网友O:
这个是经典的单键启,停,但是要三个中间继电器,并且要确定你会接线,这个为本人N年前的原创,现在网上很多人已在各个行业中运用的不错,希望对你有用,千万不要说接线后不能实现,只要线接对,百分百可用。
你好,楼上有人画出来了。

网友P:
一个欧姆龙H2A-H型时间继电器,10个按钮开关,10个灯。
[attachment=132600]
[attachment=132601]
你好,你的图对了,只是把时间继电器下面那个延时触点去掉,保留按钮开关那个做自锁就可以,时间继电器是得电闭合延时断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