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6):
求FX3U-64M挂1个FX2N-8AD 8个热电偶(k)模拟量输入输出程序.

网友A:
8AD跟4AD用法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一样 那直接 读取 设定 输出就可以

网友B:
引用楼主安军和于2015-03-06 09:04发表的 求FX2N-8AD 8个热电偶(k)模拟量输入输出程序 :
求FX3U-64M挂1个FX2N-8AD 8个热电偶(k)模拟量输入输出程序.

FX3U-64M 沒用過
但FX2N-8AD 應該是模拟量模組,而不是溫度模組。
溫度模組應該類似 FX2N-4AD -TC (热电偶)型號才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X3U-64M 沒用過
但FX2N-8AD 應該是模拟量模組,而不是溫度模組。
溫度模組應該類似 FX2N-4AD -TC (热电偶)型號才對。

FX2N-8AD也可以作热电偶来使用的,下载特殊功能模块手册看看,里面有介绍的。
自我解救

楼主(2015-05-20):
求FX2N-8AD 8个热电偶(k)模拟量输入输出程序  邮箱:an618487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