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6):
我们厂有一台炉子,用西门子PLC  ,威纶通人机控制的,现在想中入LED广告牌,LED广告牌要显示人机内的确一些温度,能做吗?
如何做,盼高手路过指点.

网友A:
透過thermocouple交給PLC接收
換算後在人機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過thermocouple交給PLC接收
換算後在人機顯示

目前人机已有实测温度显示,现在是想把人机显示的实测温度在LED屏上也显示

网友B:
没问题,LED定做,通过485,或者其他协议传送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的,只是这中间涉及到一个二进制码与Ascii码的转换。。
国产矩形PLC,做过很多这种,西门子的估计也是大同小异。。
国产矩形PLC!

网友D(2016-02-22):
可以的
LED显示屏

网友E:
引用楼主yjs2014于2015-03-06 10:51发表的 Re:西门子PLC  ,威纶通人机,LED广告牌 :
我们厂有一台炉子,用西门子PLC  ,威纶通人机控制的,现在想中入LED广告牌,LED广告牌要显示人机内的确一些温度,能做吗?
如何做,盼高手路过指点.

我做过好几个中直接触摸屏输出到LED屏的,LED只需选用带RS485 modbus协议的就OK了。有需要可以联系呢。

QQ:346994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