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PLC编程中实现暂停功能

楼主(2015-03-06):
各位大侠,请问如何在三菱编程程序中加个暂停功能,就是说设备运行时按下暂停,就停了,再按下就接着下面的动作,要怎么编,最后有程序案例,求求求助

网友A:
用SFC编程方法就很容易实现。

网友B:
我这是西门子的 三菱的应该也差不多的意思

楼主:
用SFC编程方法就很容易实现,有没有程序案例,我是初学者,有案例看的明白点

网友C:
2楼 是至位 复位??

网友D:
用步进指令也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楼 是至位 复位??
是的 因为手头电脑上只有西门子的软件 不过差不多那意思 这应该是最简单的一种逻辑了 不过最好加个上升沿延迟检测

网友E:
比如暂停是X0,那就LD X0 OUT M8034,就可以暂停了,放开就继续。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F:
看你的工艺要求,可以用SFC步进指令编程,用特殊继电器M8047+M8046继电器可以实现步序暂停

网友G:
论坛里面就有,搜索下就知道了,我之前也找过了,有很多种方法,我们公司的设备程序里面用了一个辅助继电器,0/1来切换就行了

网友H:


网友I:
记得FX系列M8034一点搞定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J:
M8034禁止所有输出

网友K:
真是不错 方法多多 学习了

网友L:
你是否讲的是整个PLC停止运行?

网友M:
好多种方法可以实现,2楼的应该在I0.0后加上升沿  或者下降沿
永远年轻

网友N:
怎么暂停?哪里停?这都是根据你的机器所做产品的工艺要求来的。用普通梯形图完全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O:
要根据设备运行的条件而作吧?
独自漂泊

网友P:
用梯形图,先锁定一个动作,然后用暂停控制输出即可。

网友Q:
在每个有下一步动作前面加个常闭,按下时常闭断开信号不能下行

网友R:
等下试试看

网友S(2016-01-17):
如果用步进指令写的,用M8040 禁止转移这个指令可能实现暂停功能 ,不过该一流程中的时间不能暂停,

网友S:
假设步进流程执行到S30 ,准备跳转到S31时,M8040接通,动作就会停留在S30这个流程上,不会跳转到S31上,但S30上的时间,动作会执行,等M8040断开后,程序会直接跳到S31上,
楼主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T:
SFC编程方法就很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