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机械手及气缸程序,求指导

楼主(2015-03-06):
附件为三菱PLC控制的自动锁螺丝机程序,一套完整的工序流程已经完成,现在需要做循环控制,请各位大神指点下,该如何去做,感谢!

网友A:
从你写的程序来看,你可能编不出这台设备的整套动作。你要定位,先要回原点,触定电气零位,才可以用DRVA指令。建议你先从简单设备开始练手。

网友B:
对,先从简单的开始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