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6):
程序(松下)是别人的,开自动时R13一直无法接通,查看程序实在找不出问题在哪(本人松下菜鸟不才),来此向大家求教,上回在本论坛求配方例无人复,现分享给大家
[attachment=132574]

网友A:
主要看  R11   X6 X8  T61  R12监控下看就知道了,你那屏的参数密码多少啊

网友B:
监视看下图中那个条件没有满足R13动作。
[attachment=132588]

楼主:
监控条件满足,查看其他复位R13输出,均未构成条件,按屏自动按钮毫无反应。另请教松下DF指令,它与三菱PLS有别?听上一工程师说,DF指令后一直接通,监控看不出来?大师大神多用心指教了

网友C:
那就修改R13为其他的可以运行的嘛

网友C:
我在其他控制器上也碰到过这种现象。修改到可以驱动的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刀11 X6 X8吀61刀12监控下看就知道了,你那屏的参数密码多少啊

程序里有密码呀

网友D:
画面不错哦 松下的程序不熟

网友E:
查看下2566处,条件已满足,R74已ON,前面R13置ON,到这里就又OFF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看下2566处,条件已满足,R74已ON,前面R13置ON,到这里就又OFF了。

多谢大师指点,今天我也查到是这处地方复位了

网友F(2022-01-25):
看不到程序啊

网友G(2022-10-12):
威纶通配方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H:
松下和三菱我都遇到条件满足不输出(R,M),后面的也没有复位条件,换一个(R,M)就可以,一头雾水,不过是在刚入门的1两年,现在没有遇到过,现在感觉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I:
我咋看不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