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5-03-07):
大家好!
手上有一台FX-1Nplc,他和触摸屏之间是RS-485连接,触摸屏用网线和外部pc通信,我想请教一下,我用的是三菱GX8.86的编程软件,我怎样和plc进行通信

网友A:
如果你的触摸屏支持穿透功能,链接到触摸屏,和PLC通讯,如果不支持,拔掉PLC编程口的线,插上编程线,和电脑通讯,或者PLC上增加通讯板。

网友B:
其实 这是要看你用什么协议通讯

楼主:
各位大侠,你们好,有谁知道LISTED是什么品牌的触摸屏吗?有资料贡献吗?谢谢

楼主:
谢谢诸位的指点

网友C:
(有资料贡献吗?)求助还要别人贡献,皇上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