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5-03-07):
求助我现在西门子200和配料仪表的通讯
我想通过通讯 读出和写
例如仪表里的40003 里面有.0 .1 .2 .3 .4(每个位功能不一样) 等等一些位我想读取和写其中一个位
例如.2这个如何进行编程呢

楼主:
如何读40003.1的这个位

网友A:
将数据读取来赋值给V区或M区。如VW0或MW0;
修改对应位的位的值V0.N还是V1.N或M0.N还是M1.N;
需要注意其数据存储高低字节格式是否相同即16位整数是两个字节2*8来完成,需查看PLC数据存储说明。
仅更改需要改变的,然后将该整数值下传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了!我做做看

网友B:
这样类似的项目我做过给你个链接
里面有程序你可以产考一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77134.html
[attachment=132694]
good luck!!!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网友C:
怎么删了啊!

楼主:
无效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