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FX3U-48MT/ES-A 从未发生过的故事~

楼主(2015-03-07):
用三菱FX3U-48MT/ES-A 利用485ADP modbus控制变频器,用到的ADPRW指令,编译什么的都好使,下载过程PLC报警,但是下载后PLC显示ERROR闪烁,诊断显示是使用:未定义指令,ADPRW指令,是这个是手册里写的,用在之前的都好使,在网上调查,好多PLC都能用这跳指令,想问一下大神,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或者说能不能通过技术手段加入这条指令,谢谢~~
附件是测试程序~~知识为了验证这条指令的可行性!
加垒电气

网友A:
有可能PLC的版本限制吧
keven1

网友B:
请确认模块型号是这个FX3U-485ADP-MB
如果模块没有问题,那只换个PLC试试!

网友C:
FX3U不支持ADPRW指令

网友D: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可能是早期3U的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E:
1,你买到的是山寨PLC,不支持这个指令
2,你买到的虽然是正版PLC,但由于版本太老,不支持这个指令

网友F:
引用 网友C:
FX3U不支持ADPRW指令
FX3U可以使用ADPRW指令,但是需要ver2.4以上的FX3U才行。
[attachment=132627]

网友G:
有可能是软件版本的问题,以前也碰到做,下载最新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