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通讯

楼主(2015-03-08):
触摸屏的485接口最多可以同多少个变频器以及带485的仪表?如果36个变频器加16个温控表(理化品牌带485)可读可写监控?如果单一触摸屏做不到需要加那些硬件

网友A:
这个一般最少支持在31个子站,建议你看一下触摸屏的使用说明,其上面有支持的通讯站点有多少就知道了!

楼主:
如果用plc做数据处理,加485bd最多也就从站32个,不知小型机(fx系列)处理那么多数据会不会反应不过来,

网友A:
子站越多通讯速度处理越慢,这个慢是不是在你预料范围那就要看你自己的接受程度了。

网友B:
建议只做监视,不做控制,否则不能实时响应,会对设备造成不可预知的影响!!!

楼主:
如果想同时控制较多变频器可读可写以及监控,温控表只做监控,且系统安全可靠,那款控制器最经济同时可以满足所需。

网友C:
有点难度哦 建议分开控制

楼主:
请各位大侠讨论下,如果成本不考虑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36个变频器加16温控)可读可写。

网友D:
触摸屏有2个485就行了,只是。。。。。可能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