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怎么转换成Hz?

楼主(2015-03-08):
【MUL D132 K2000 D112】
这其中D132是伺服电机的启动低速r/s,D112是伺服电机的启动转速Hz
哪位大哥能解释一下这个单位是怎么转换过来的。。。谢谢大神指教!

楼主:
例如50r/s,每转需要2000个脉冲,即每秒需要50X2000个脉冲,就是Hz了,这样理解可以不?

网友A:
在这里多少HZ就表示每秒多少脉冲,可以这样理解
下载积分:+1(奉先战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