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500软件求助
yaanlh

楼主(2015-03-08):
版主求助个问题不知道亲们遇到过没有,我是新手在打看EB500软件时10窗口总有个方框在10窗口上,我把4窗口的那个删除掉10窗口就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4窗口应该是最底层啊不应该显示在10窗口上啊。

网友A:
你这软件是EB8000的吧,没有出现你说的情况,重装下软件,记得C盘EB8000文件夹也手动删掉试下。
用的是EB500的软件,EB8000软件没这个问题。重新安装过也没有用。卸载后安装的最新EB500软件。

yaanlh

楼主:
这个是EB500的软件,我EB8000的没这个问题。卸载重新安装也是这个样。

网友B:
正常的呀!4号窗口是公共窗口,此窗口内容在每个页面都有显示的,想不用的话,把4号窗口里清空就行了
但打开软件应该10窗口不会显示那个方框才对啊。

EB500软件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