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8):
想买台可以运行PLC编程软件的平板,但不了解平板可不可以运行一些工控软件,希望有经验的师傅给推荐下,谢谢!!!!

网友A:
知道台湾研华的有这个产品,触摸屏,可以直接用在工业设备上,可以安装WINDOWS系统,支持任何可以安装在WINDOWS系统的编程软件,可以直接插网线上网,但价格略高。
  • 下载积分:+1(100759) 是的,我这边就用的研华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知道台湾研华的有这个产品,触摸屏,可以直接用在工业设备上,可以安装WINDOWS系统,支持任何可以安装在WINDOWS系统的编程软件,可以直接插网线上网,但价格略高。

    想了解一下大概的价位区间?谢谢!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C:
    研华的···1W多···不过轴卡什么的不支持了

网友D:
    你是做开发PLC程序用,还是作为上位机用。开发程序用一般家用平板就行。

网友E:
    富士康有专门的工业平板电脑,价格在5 -10K,质量不错的

楼主:
    不是工业平板,只是用来现场调试用,携带方便。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工业平板,只是用来现场调试用,携带方便。

    买个超薄笔记本  带USB和RJ45口的么好了

网友G:
    有啊!微软的surface pro3,12寸的屏,出厂是Win8系统,CPU从i3到i7的都有,价格好像5000起

网友H:
    长见识了。。。

网友I:
    X86系列的,安卓的系统的不行。貌似得用intel平台的。

网友J:
    以前用联系P6现在用英特尔pro3  以前4000块现在7000多,建议用国产的一体机3000来块搞定

网友K(2015-11-01):
酷比魔方 i7 11.6英寸平板电脑,我正在用

网友K:
酷比魔方 i7 11.6英寸平板电脑,我正在用三菱plc编程软件,威纶EB8000都可以

网友L:
到JD去看一下,一大堆,win8平板,几百块都有,可以装支持win8的软件,几百,到几千都有,大部分都只有一个USB口,需要扩展USB-HUB,至于好不好用就不知道。

网友M:
富士康都出工控平板电脑了啊?

网友N:
我廠一台裁板機用的是研發的工控電腦,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