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 EM231扩展模块损坏
wangwenrenl

楼主(2015-03-08):
求助!西门子PLC EM231扩展模块损坏,可否直接买一个安装上使用,是否还需要调试或编程?鄙人新手,还望大侠们指点一二

网友A:
换上就可以,不需调试与编程,型号一样,拨码开关位置一样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上就可以,不需调试与编程,型号一样,拨码开关位置一样即可。
一楼正解!!
wangwenrenl

楼主(2015-07-06):
多谢老师,已经按方法搞定了!
求助!西门子PLC EM231扩展模块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