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我用三菱做了一个模拟量输入程序,是用线性代数的一个公式转换成压力,

楼主(2015-03-09):
我用三菱做了一个模拟量输入程序,是用线性代数的一个公式转换成压力,例如Y=KX+B,输入值为400—2000,对应输出压力值为0—500N。但是用这个公式算压力值总是像0、0.39、0.78、1.17、1.56、1.95、2.34这样依次变化,这样的话压力值就不能精确到0.1,原来的设备上是呈0.1、0.2、0.3----1.1、1.2这样逐次上升的,但不是三菱的程序,我想问下怎么用三菱编程,使压力值能精确到0.1。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把结果加0.05,然后放大10倍,用int指令去掉最后一位,然后在缩小10倍。
FX1N和FX1S PLC无int指令,可以通过转化为二进制右移完成,
Q系列PLC可以在int时自动四舍五入,此时可以省去加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