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三菱Q系列中PLC中E10代表什么

楼主(2015-03-09):
大家好,三菱Q系列中PLC中E262144 、E10代表什么进制数,还是其他玩意?
[E* E262144 E10 D8810]

网友A:
应该是浮点数吧
下载积分:+1(工控小二) 真诚感谢!

网友B:
都用浮点数乘法了,E必然是浮点数
下载积分:+1(工控小二) 真诚感谢!

网友C:
表示实数 [attachment=132618]
下载积分:+1(工控小二)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