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9):
我用三菱做了一个模拟量输入程序,是用线性代数的一个公式转换成压力,
例如Y=KX+B,输入值为400—2000,对应输出压力值为0—500N。
但是用这个公式算压力值总是像0、0.39、0.78、1.17、1.56、1.95、2.34这样依次变化,这样的话压力值就不能精确到0.1,
原来的设备上是呈0.1、0.2、0.3----1.1、1.2这样逐次上升的,但不是三菱的程序,我想问下怎么用三菱编程,使压力值能精确到0.1。
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把你的内部输入值和对应输出值放大10倍看看。

网友B:
发程序上来看看

网友C:
精度就是這樣,沒辦法。
要嘛更換高精度設備,要嘛做假。

500 / (2000-400)
=500/1600
=0.3125 <-----精度
當輸入値+1 ,顯示値+0.3125

网友D:
模拟量输入4-20毫安?可通过对PLC  AD模块的电位器调整,使对应数字输出放大,比如对应500N时也就是20毫安时数字转化为4000,理论上可以提升一些精度
少于10字节

网友D:
然后以4000来算,如果模拟量输入的压力传感器或者其它模拟量本身精度不够那就没办法了
少于10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量输入4-20毫安?可通过对PLC  AD模块的电位器调整,使对应数字输出放大,比如对应500N时也就是20毫安时数字转化为4000,理论上可以提升一些精度

我用的是FX3U-4AD-ADP的模块,这是怎么调电位器的?没看到电位器在哪啊?

网友D:
没看到应该就没有的,那你的模拟量输入是什么样的,带变送器吗,带的话变送器上肯定有调节对应输出的电位器,去调那个也行
少于10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