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蓄电池电压、电流问题

楼主(2015-03-09):
5.5KW电动机能耗制动直流电压是否可以用蓄电池供电,可以的话需要多大电压、电流的蓄电池。企盼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不超过60V。

楼主:
谢谢,那24V可以么,容量需要多大的

网友B:
1.蓄电池容量 A-Hr 來表示
2.5.5KW 24V
P=VI
=>5500=24*I
=>I=229A
你的線要多粗?

楼主:
制动时间可以稍长点,应该不用这么大的电流吧

网友C:
为什么不加个桥式整流呢?很方便的。

网友D:
问问做电池的,他们有经验。

楼主:
我是防止电源开关突然跳闸时,让电机停止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