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26DC/DC/DC断电后恢复供电所有输出均触发

楼主(2015-03-09):
是不是我接线有问题呢?我将所有的24+接在一起,所有的M接在一起。未接地。

网友A:
不能这么接吧!
西门子数控及工控设备电路板芯片级维修服务
www.0731deyu.com

网友B:
估计是程序做的有问题吧,
你看一下系统块关于上电输出是不是设置什么了
个人承接自动化、电气、PLC、触摸屏及各种组态项目设计、调试、CAD出图,价格公道便宜。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

网友C:
上面是输映像寄存区 也就是Q点 最右侧是 接地、M 、L+
下面是输入像寄存区 也就是 I点 最右侧也是 接地、M 、L+
其中下面的 M、L+千万不可以并在一起。那是给输入映像寄存器供电的。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