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COM2的RTU模式,MODRD读取对应的位址,存在PLC哪个寄存器里?

楼主(2015-03-09):
如题。希望有大侠帮下忙。

网友A:
引用楼主轻松的小木屋于2015-03-09 15:39发表的 台达EH3,COM2的RTU模式,MODRD读取对应的位址,存在PLC哪个寄存器里? :
如题。希望有大侠帮下忙。
看用哪个指令读的,RS的话貌似是D1750左右的几个寄存器,以前用过,现在忘得差不多了,具体的你查手册,找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