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頻器怎么实现超頻工作

楼主(2015-03-09):
各位大师,有谁知怎么样让变頻器超頻工作

网友A:
是让变频器的控制CPU超频工作,还是让变频器控制马达以超过工频工作?

网友B:
想超多少?最多超20%。将最高频率设到60Hz就行了。你要的转速是多少?要转速很高就绪需专用电机或伺服电机。

网友C:
频率高了,速度也高,你的机械能承受吗?

网友D:
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能到200HZ以上,还有一些即使是普通品牌,上限输出频率都能到400HZ;你控制什么东西还不够,还要超频啊?

网友E:
引用楼主777kingwang于2015-03-09 16:50发表的 变頻器怎么实现超頻工作 :
各位大师,有谁知怎么样让变頻器超頻工作
看你馬達(電機)的規格 特性 有些變頻器可以高達600HZ夠嗎 改max Frequ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