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和质量流量控制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5-03-09):
现有一个质量流量控制器插头是DB15PIN
请问怎么和PLC连接

网友A:
在找不到配套插头的情况下,果断剪掉,直接剥线接

网友B:
为毛一定用插头呢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C:
是通讯的还是 模拟信号的

网友D:
查型号,找厂家客服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