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三菱j3伺服与三菱fx3u接线问题

楼主(2015-03-09):
我今天无意中看了下三菱fx3u与三菱j3的接线,发现伺服驱动器的零点信号LG与lOP与plc的连线时,plc的输入信号0v与外部24v电源负极连在一起,请问这是为什么啊?不连不也没问题吗?

网友A:
0V都可以连接在一起的,但24V千万不要连在一起

网友B:
都是0V的,24V外部电源也是24V和0V的,怎么会有负极呢。
共同的0V基准而已,不接在一起就没有基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