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QD75P4定位模块

楼主(2015-03-09):
如题二个QD75P4. 4轴定位模块驱动5个三菱MR-JE伺服,二个步进驱动器。伺服是连续运转不需定位,只需调节运转速度。步进需往往复运转,分別用什么指令合适?cPUQ1,Q系列PLC我第一次用,望知道的用过此型号定位模块的朋友帮助。感激不尽。
相信自我!

网友A:
用 ZR.PSTRT 就可以,只是在定位模块内定位数据设置不同。

楼主:
不需要脉冲量,只要脉冲频率可调,伺服电机连续运转,只要调速度就行。用定位模块发脉冲这样子合适吗?
相信自我!

楼主:
谢谢朋友,能上传一段程序例子看看吗?感激不尽
相信自我!

楼主:
我这样子用定位模块是不是太浪费了啊?
相信自我!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B:
有钱,怕啥···

楼主:
是不太明白定位模块的功能,后来觉得大材小用了
相信自我!

网友C:
看这个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53
和这个样例
定位数据那
速度控制的选 04H:正转 速度1
来回转的选 02H:INC 直线1
还有这个资料
只能帮你到这了。

楼主:
非常感谢站长!谢谢!
相信自我!

楼主:
04H与02H是数据类型还是通道号
相信自我!

楼主:
哦是在编程软件中设备的。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D:
伺服不用定位,,只调速度的,加个电位器走速度模式当变频器用了,,,

楼主:
关键是4个伺服要同步运转,收线用的,如果其中某个快了或是慢了线会被拉断。请教楼上朋友有什么好办法能让伺服同步运行同步调速,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该伺服支持模拟量控制,可以把四个伺服的0-10V输入并到一块用电位器调,或模拟量输出控制。

楼主:
这样的话同步问题能得到解决吗?
相信自我!

网友E:
控制转速用DA模块!

楼主:
现在问题是定位模块买好了二个,不用也不能退掉呀
相信自我!

网友F:
买了就用吧,能完成项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