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N CPU 226解密问题求助

楼主(2015-03-10):
请教各位大侠,S7-200 CPU 226 芯片型号是ATMLIH108 用什么读出芯片程序呢?选择24C512不对。谢谢

网友A:
买个好点的编程器,选择对应的型号即可,读出来的bin一样的
什么都不说

网友B:
可以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CPU226 订货号 6es7216-2bd23-oxb8 无法读出芯片程序。

网友C:
对,就用512

网友B:
普通的编程噐就可以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我试过读不出来。CPU224CN 就可以。

网友D:
3楼的朋友,编程器哪个比较好呢,能不能给个型号,谢谢
独自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