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变频器的应用

楼主(2015-03-10):
有哪位大师知道车床变频器使用哪些功能,加减速时间多少?通讯是用485吗?编码器是用哪种?
交流才有发现,丰富知识

网友A:
不同设备,要求不一样的。这个没有固定的的。

网友B:
一般车床主轴都是用0-10V模拟量控制的,一般多是以机械有级变速加变频器无级变速实现的。如果有车牙的功能,还要外接编码器,不是用485通讯给定的速度。

网友C:
一般用的都是增量型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