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IMATIC S7 PC Adapter驱动程序,谢谢!

楼主(2015-03-10):
如提,谢谢了!

网友A:
只能在XP中使用,官网上有,你找下。
请问在win7系统中能使用吗?或者有没有win7的驱动程序?

网友B:
安装好STEP7 V5.4以上版本软件,就自带了的。如果是USB的。

楼主:
我是S7-200PLC,操作系统为win7,请问能适用吗?

网友C:
S7-200 win7我正用着,没问题,不过感觉连200的话,还是没USB PPI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