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0):
三菱编程软件,程序转变成都一样导通了  按下4怎么都变成导通了 大神指导一下 写好的程序 按下F4怎么都连在一起了  为什么不能变成这样呢

网友A:
引用楼主tongtong于2015-03-10 17:58发表的 三菱编程软件,程序转变成都一样导通了 :
三菱编程软件,程序转变成都一样导通了  按下4怎么都变成导通了 大神指导一下 写好的程序 按下F4怎么都连在一起了

图1的X2.3.9.跟图2的X2,3,9没有区别啊

网友B:
前二张图,程序完全一样的。

变换后,有一些语句会自动排列一下,但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二张图,程序完全一样的。

变换后,有一些语句会自动排列一下,但效果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要像下面的图那样,你图要先不一样。

网友D:
程序编写的逻辑关系没搞明白,所以认为一和二两图不一样

网友E:
编译器优化了程序

网友F:
目测图1图2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