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的问题U0/G1000

楼主(2015-03-10):
请问QD74P4N的U0/G1000代表什么?例如G800,G14006这些的地址代表什么 ?在哪里可以查到?给个连接或者文件!谢谢

网友A:
U0是QD75的槽位号,G1000是模块缓冲地址

楼主:
谢谢 但是模块缓冲地址在那本手册中可以查到呢?

网友B:
去三菱官网找就有了
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download/dwn_idx_manual.asp
[attachment=132672]

楼主:
不好意思,还是查不到,就像这图的地址,找不到对应的
[attachment=132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