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了,哈哈

楼主(2015-03-10):
删除了。

网友A:
下降沿导通,过程值赋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降沿导通,过程值赋0
我用相对定位指令到一个位置,我要另外输出什么信号,PLC才认为这个位置是零点?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68502.html
我的主题里有你的答案。
good luck !!
[attachment=132660]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网友C:
楼主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思路,用drvi指令或其他脉冲输出指令使电机往原点sensor方向行进,当碰到原点sensor时,则同样使用drvi等指令反方向以一定的速度(通常比较小)前行2~3cm使之离开sensor,然后又以龟速朝sensor方向行进,当碰到sensor信号时,驱动停止,同时过程值清零, 即可,同样完成原点回归的目的。 要不然就要用到DRZS,用两个sensor了!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