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0):
风机和电加热联动,启动时先启动风机,延时启动电加热;停止时先停电加热,延时停风机。
线路图出好。现调试出现问题。电路图详见附件。
问题是,启动正常的。停止时,电加热接触器,偶尔停止后又重启。就不关机了。好几台都一样的故障。是偶然情况。并不是每次都这种现象。采用施耐德低压原件。

网友A:
问题在于KT1、KT2的时间配合上有触点竞争现象。

建议KT1延时时间一到,KM1闭合自锁后切断KT1供电来解决。

也就是在KM1回路的KT1延时闭合触点并上KM1的常开辅助触点作自锁,同时在KT1的吸引线圈回路串联KM1常闭辅助触点,这样保证KT1触发KM1动作的同时切断KT1电源。

这样一改,就要同时将KA回路的供电改为从主电源上取电,并同时串联KM2的常开辅助触点。

建议KM2控制回路也增加一个停止按钮,方便需要时可以独自停该控制回路。

其实你的这个电路是还可以简化的,如果采用连锁会更加安全可靠。

[attachment=132663]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在做修改后试下。

网友B:
这样改一下应该就ok。
[attachment=132668]

网友C:
我觉得1楼说的不对,对KT1和KT2的时间配合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存在竞争冒险现象, 倒是KT1的触点和KA的触点(KM1回路上的)似乎存在一点冒险(即KT1来不及脱开,KA就已经闭合了),但这也不影响KM1的断开啊,因为KT1是接在控制KM1的干路上的啊,建议楼主重点检查下中间继电器KA触点是否自锁不了,或存在接触不良的现象, 有必要把KA换掉,或检查下线路是否严格按照图纸接线,希望有用~

网友C:
还有楼主图中的两个按钮不应该都叫SB2吧?~

网友D:
1楼分析得很对,其修改图纸也完全正确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中继已经换过了。还是有这个问题。现重新修改线路。

网友E:
我看楼主的图没有问题,还带一键启停功能,关键接线是否与图纸一样。

网友F:
既然是偶然情况那电路就应该没有问题,我判断为电加热的KA触点在断开时因交流感应电压产生电弧使得触点关不断所致,在2个KA和KT触点上都加上RC抑制器,买不到现成的,就自己做一个,一个0.1uf/400V的电容串联一个120欧姆/1W的电阻就可以了。

我之前做过一个扭线机就有这种问题,加了RC抑制器就好了。。。

网友G:
是不是个顺序启动,逆序停止

网友A:
将昨天的图纸修改一下,KT1应该像3楼朋友所示那样,改用KA常闭触点为好。

下面重画比较稳定可靠的电路供你参考。图中增加了电机过载保护的热继电器,如果你的电机小于750W的可以不用;增加SB1急停按钮是保证发生意外时可以应急断电,如认为没有必要,可以取消;KT1改为由KM2(加热接触器)和KA(加热停止继电器)同时控制。

[attachment=132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