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元件么,QD75P4N上的

楼主(2015-03-10):
第1轴和方向信号烧坏了
查出来是这个元件坏了,我在市场上没找到。有人说是三极管,有人说是二极管。
[attachment=132658]
[attachment=132659]
请知道这个元件的回贴告知,有这个元件的最好了。
或者有便宜的旧模块卖给我拆零件也行。

网友A:
从电路的布置上看,应该是内部带反向二极管的开关三极管。你可以根据实物绘制出局部电路进行分析,看是否可以用其他的类似元件替换。
下载积分:+10(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看标的脚位置符号应该是场校应管
场效应管与三极管的各自应用特点
1.场效应管的源极s、栅极g、漏极d分别对应于三极管的发射极e、基极b、集电极c,它们的作用相似。
2.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电流器件,由vGS控制iD,其放大系数gm一般较小,因此场效应管的放大能力较差;三极管是电流控制电流器件,由iB(或iE)控制iC。
下载积分:+10(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应该是场管吧!

网友D:
场效应管,俗称开关管

网友E:
下面还有一排8个,把不用点的拆一个换到上面就能用了,应该是输出点的开关管。
拆下来时顺便测量一下是场效应管还是三极管不就知道了。

网友F:
有点像双向稳压二极管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下面还有一排8个,把不用点的拆一个换到上面就能用了,应该是输出点的开关管。
拆下来时顺便测量一下是场效应管还是三极管不就知道了。
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面还有一排8个,把不用点的拆一个换到上面就能用了,应该是输出点的开关管。
拆下来时顺便测量一下是场效应管还是三极管不就知道了。
恩,这8个分别是管4个轴的脉冲或方向,或者AB脉冲。8个都一样的。
现在坏了一个轴1的,如果从轴4拆一个,我还是得买元件啊。

网友H:
你上面有那么好的,用万表测量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有点像双二极管串联的那种,有也点像场管,这个两样,只要用万表测量就可以知道了!
西门子数控及工控设备电路板芯片级维修服务
www.0731deyu.com
lishunlong86

网友I:
QD75P4,P代表的是开集电极输出,就是三极管;如果是QD75D4,D代表是差动输出,那么就是场效应管。楼主要根据型号来判断,也可以看看它的硬件手册,我记得应该有部分电路图。
根据PCB板上的标号是不能完全判断是什么,不过肯定的是上面的D,S,G确实是场效应管的表示,以前也也画过PCB也是这么表示的,三极管用Q。但是如果三极管选型正确的话就可以跟场效应管共用了。
二楼分析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网友J:
板子上标有D,S,G,是场效应管,作用输出脚高速的脉冲,和FX系列PLC晶体管输出的Y0,Y1作用一样的(也是场效应管)

网友K:
根据线路板上面的标示辨别应该是场效应管,元件上面的字都是代码,各厂家都不一样。

网友L(2015-08-06):
应该是场效应管。

网友M:
场效应管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元件么,QD75P4N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