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0):
现有一方案,需要用到一台变频器拖动4台电机,四台电机均为7.5KW,功能很简单,就是同时启动同时停止,电路也很简单,考虑一拖多电机功率也不小,每台电机前加热继保护,并且总功率放大一档(选用37KW),我知道变频一拖多在小电机上使用很多,不知道这个一拖4个7.5KW的可靠不可靠,有人尝试过没?
少于10字节

楼主:
进来的都说说自己的意见啊
少于10字节

网友A:
    我实际用过1托2的    这种设计的热继要选好   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
感谢分享!不知道你一拖二的电机功率多大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B:
1HP的一拖二的用过,没太多需注意的问题,这与使用场合有关,为什么不用四台,是四台电机要同步运行吗?
真诚感谢!是四台电机需要同时带动同一个负载

网友C:
7.5kw拖2台3kw的用了没什么问题
感谢分享!

网友A:
0.37KW
  • 下载积分:+1(zhuyaming789)
  •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D:
    没有问题。这边用M440一拖三。只是后面加的是DZ108的电动机保护开关,没有用过热。
    至于功率是否要放大,要根据你现场负载的情况来看。4台电机做什么?是不是启动时要求转矩大?四台同时做一样的功吗?
    要是现场负荷重,选大一档应该没什么问题。若是四台轮流负重,我以为可以选小一档呢。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感谢分享!
    四台同时,负载较大

网友E:
    实在没办法就用吧,比较经济的做法
    最好加4个接触器,4个接触器 吸合了再启动变频(附助触点串接即可,也与4个热继串上)
    感谢分享!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F:
    楼上的方法比较靠谱一点

网友G:
    4台7.5KW变频器的价格和1台37KW的比起来差不多吧,还不如用4台,热继也省了

网友H:
    四台电机如果只是同时启动与停止的话,四个接触器+四个热继电器组合就好了,再用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的吸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G:
    4台7.5KW变频器的价格和1台37KW的比起来差不多吧,还不如用4台,热继也省了

    AHHAHHAHAHH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I:
引用楼主zhuyaming789于2015-03-10 21:13发表的 变频一拖多方案讨论求可行性 :
现有一方案,需要用到一台变频器拖动4台电机,四台电机均为7.5KW,功能很简单,就是同时启动同时停止,电路也很简单,考虑一拖多电机功率也不小,每台电机前加热继保护,并且总功率放大一档(选用37KW),我知道变频一拖多在小电机上使用很多,不知道这个一拖4个7.5KW的可靠不可靠,有人尝试过没?

不知是啥機構,如是風機用40HP就足夠 如是重載用50HP
變頻器保護會不到位 大電機不建議這樣用  如變頻器輸出接熱電譯
保護沒變頻器快 熱電譯只保護短路或輸出不平均 他跳脫了變頻器因該也炸了
以你的來說運轉電流差異可能到一台5HP的運轉電流 變頻器保護設定不好試
設定小了一直跳 設定大了保護不到
建議一拖二用找質量好點15HP的來 因為在如何重載 也只有8成電機電流
給您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