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0):
这是OMRON  ST语言编的一段程序,不明白什么意思?请教大虾们!谢谢

IF RUN=FALSE AND a=FALSE THEN (*    *)
    b:= FALSE;
ELSIF RUN=TRUE AND a=FALSE THEN
    a:= TRUE ;
    b:= TRUE;
ELSIF RUN=TRUE AND a=TRUE THEN
    b:= FALSE;
ELSIF RUN=FALSE AND a=TRUE THEN
    b:= FALSE;
    a:= FALSE;
END_IF;

IF b=TRUE THEN
    CURRENT[0]:= TRUE;
END_IF;

网友A:
是个判断run 上升沿,下降沿的程序.

楼主:
能具体说说吗?谢谢了

楼主:
a,b到底起什么作用啊?

楼主:
自己已经分析出来了,哈哈。
就是run=true时,此程序只是首次执行。

网友B(2015-04-09):
还有这个方面的程序,资料吗?上传下,一起学习

网友C:
转换成梯形图如下图所示,RUN、a、b为BOOL型变量,CURRENT为一维数组,数组变量数据类型为整型。程序整个就是置位跟复位的判断,没有其他意思!在NJ里面梯形图和ST语言可以任意互换(在梯形图中插入ST语言以利于数学函数的计算,或者整个程序全部使用ST语言来写)
[attachment=133835]

网友C:
说明:“(*...*)”表示注释!
[attachment=133837]

楼主:
在NJ里面梯形图和ST语言可以任意互换。 你说的NJ是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NJ里面梯形图和ST语言可以任意互换。 你说的NJ是什么软件?谢谢

可以看作是OMRON的运动CPU。
[attachment=13406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作是OMRON的运动CPU。

不明白什么意思,请明示,谢谢!!!

网友E(2015-05-27):
太深奥了 学习st'哪里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