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怎么写回原点程序

楼主(2015-03-11):
fx2n是没有自动回原点指令的,那么要怎样写一个自动回原点的程序啊!求大神回复。。。。。

网友A:
自己写一个,,,,

网友A:
先高速再低速

网友B:
回远点程序完全可以自己编写的,由于不知道你的工作方式、控制的是什么设备、工艺是什么状态,建议你的回原点程序使用一个速度切不要太高,单独使用一个方向输出,可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指定近点信号的输入、编程时指定一个掉电保护的D寄存器计数或清零,最后就是细细的调试。总之你完全可以模拟原定回归指令。

网友C:
这里有你的答案
有案例和点评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68502.html
good luck!!!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网友D:
FX2N 不支持定位指令,输出频率也才10K 这款本不能带伺服步进的!又何必刻意强求

网友E:
我也用这个做过2轴伺服CCD,找原点程序自己写的,用的丝杆定位精度还不错

网友F:
没有这个指令,可以及用一个传感来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