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1):
计算机与CPU224之间用S7 PC Adapter连接,但是通信设置时始终显示
“端口无法打开或正由另外一个程序应用”,驱动程序已安装。请专家指教。谢谢。
我的操作系统win7,编程软件step7 v4.0.9。

网友A:
USB转串行口的COM?通过WIN7系统查一下端口号,再设置到step7 v4.0.9中
谢谢。请问协议是选择PPI还是MPI?我用的是S7-300的适配器。

网友B:
先打开设备管理器里面 SIMATIC NET一栏  插上你的  PC ADPTERR电缆  看看你的电缆有没有被识别到 要是没被识别的话那应该是没装驱动
然后打开啊micro win 软件 SET PG/PC接口里选择 PC ADAPTER PPI  波特率自己设定下9.6 19.2 187.5 看情况定
插上适配器电缆后计算机识别到了,是com5。但是还是不能正常通信,我的这个适配器上印的是MPI/DP,是否是电缆不对?

网友C:
我当时也遇到这种情况,我电脑有一个USB端口可以下载,另外一个USB端口就不行!

网友C:
适配器上印的是MPI/DP,这个是S7-300的适配器!

网友D:
是否打开两个工程文件,如果打开两个工程文件也会这样。
建议 1 重启电脑 2 看看编程电缆的端口 3 在设置PG/PC接口下选中PC/PPI cable(PPI)选择你电脑里com地址。如果收不到建议将plc的拨码开关拨到stop模式再试一次。
[attachment=132691]
[attachment=132692]

              good luck!!
谢谢了,可能是300适配器不能用于200。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网友B:
额  那你试试  选PROFIBUS DP
在属性->网络参数里选9.6kpbs  universal(DP/FMS)  不行的话再改不同波特率试试  这个只能说有可能有用

网友E:
山寨线,不支持你的200通讯的。

网友F:
关掉编程软件,
右击桌面编程软件图标,已管理员身份打开,你试一下。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