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1):
     如题,有步进电机的时候会用到普通继电器,如果继电器动作频繁就会导致步进电机失步。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这种现象。在继电器不能隔离开的情况下

楼主:
是不是只能使用固态继电器才能避免

网友A:
你太有才了

网友B:
第一次听说使用继电器会导致步进电机失步的
有的啊,开始用普通继电器,电机老是跑不准,换成固态的,就ok、了

网友C:
用MT脉冲输出指令控制

网友B:
难道是用继电器做切换用?固态继电器是比普通的继电器反应时间要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