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脉冲和电子齿轮比的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5-03-11):
感谢大神的指导!!
伺服电机后面的编码器的分辨率为131072,意思就是电机转一圈会发出131072个脉冲,
如果电子齿轮比设为1:1的话,
那要使电机转一圈,就需要给它131072个脉冲。
这样理解对不?
如果电子齿轮比设为1/20,那它转一圈就会发出6553.6脉冲,同样需要它转一圈的话需要给它6553.6个脉冲吗?
这里的小数点怎么处理?这个电子齿轮比是在伺服驱动器里面直接设置吗?
万分感谢大神的指导!!!在线等!

网友A:
131072等于2的17次方
下载积分:+1(奉先战子龙)

楼主:
这里回答2的17次方啥意思啊?

网友B:
看下手册. 指令脉冲*(a/b)电子齿轮比=131072
a/b=131072/指令脉冲
然后进行分子分母约分。
下载积分:+2(奉先战子龙)

网友C:
这是没好好看说明书的缘故,完全理解错误。
下载积分:+2(奉先战子龙)

网友C:
脉冲何来的小数想想就明白,设电子尺目的就是让你告诉伺服电机转一圈需要上位机发多少个脉冲数。电子尺设的有问题在绝对位置控制当中误差就出来了。
下载积分:+2(奉先战子龙)

网友D(2015-04-24):
学习了,收获不小!

网友E: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