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换变压器能减容吗

楼主(2015-03-11):
各位大师们您们好,请问,如果公司用电量是变压器的三分之一,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容吗?(不更换变压器的情况下)。请指教。

网友A:
想多了吧 ,供电局都有备案的 。。

网友B:
你先确认一下,你们的收费方式是按容量收费还是按需量收费。按容量收费是基本电费完全按照装机容量×A价格/KW, 按需量收费是月最大需量×B价格/KW. A<B, 如苏州A市30,B是40. 但按需量计费有个好处可以申请最低需量为装机容量的40%,当月最大需量不足装机容量的40%时,按40%收取。所以如果,你们的最大需量不会超过装机容量的70%时,可以用需量收费来减少电费。 一般安装时默认都是按容量收费,如果是按容量收费,你去供电局要求改为按需量计费,并申请最小需量40%。
下载积分:+5(何工控学) 谢谢你,

楼主:
谢谢,那这样是最好不过的了,可以减少不少的基费。